联想17寸正屏不开机,现故障为全屏白条纹

楼主(2011-10-13):
昨天拆修一台联想LXM-L17AB液晶显示器,报修人说之前显示器总提示小黑框,现在为无法开机。

通电试机时无电源灯,按开关键无反应。拆机测量电源输出电源(12V,5V)正常,目测电源高压一体板也无异常元件,万用表打主要元件也没有发现后装回。

再试机通电有电源指示灯,自动开机,显示联想LOGO,几秒钟有无信号提示框,但图像不稳定,再后来出现白色条纹,并且剧烈抖动,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先。

网友:
二楼上图,谢谢!

网友:
这种会不会是信号,屏线,屏都有可能吧

网友:
你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在公司图片上传可能不行,进度很慢。我用GM2621通用板试过了,通电有指示灯,也可正常开,关机,但屏幕只有背光,无任何显示,路线用的是5V电压,1280*1024分辨率。

网友:
图片已经上传了,但机器有时候又会开不了机。

网友:
开不了机器看看是不是开关键有问题啊

网友:
屏应该没问题           换排线  换驱动板试屏

网友:
联想LOGO画面正常=屏一切正常!

网友:
我也感觉屏没有问题,但没有别的驱动板可以试,用通用的GM6261试了两块都不行,有背光没有显示,单独给驱动板提供12V和5V电压试也是有背光没有显示,显示器的工程模式我没有试出来,反正液晶能显示的时候按每个键功能都正常,应该能排除按键的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坏了,还是屏坏了。

网友:
还是要先确定是否屏问题才好修。

网友(点评):
请问版主,我也有块lg的屏出现同样问题,我换了电源驱动板屏线,还是有白条纹,可以确定是屏问题,请问还有救吗?

网友:
确定是屏问题 这种整体图像故障按道理是有救的。

网友:
联想的  大都是驱动板坏的多!  修了N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