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虚焊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10-13):
今天拿到一块不过c1的板子,用手用力压桥片就可以跑完吗,应该是桥空了吧,俺没有bga,有没有好办法解决啊?坛子里有用两颗螺丝压的,这种方法好用吗,能用时间长吗,没有bga的坛友都是怎么解决的,报废的建议就不要提了

网友(点评):
没有工具,怎么维修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
最好用bga,这种情况一般用bga都能做好,成功率在90%以上

网友:
bga太贵买不起啊,再说小店,哪有那么多活干啊,什么时候能捞上本啊

网友:
用热风枪  吹  买个100多的 土炮

网友A:
看了好多帖子,风枪容易吹坏桥片的,成功率不高啊,不敢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好多帖子,风枪容易吹坏桥片的,成功率不高啊,不敢试啊

只能螺丝钉解决啦!
呵呵…

网友:
没条件只能用罗丝啦,那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有好办法谁不想用?

用罗丝固定加力,要注意力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少,大了容易压坏桥,主板也变形严重。另外还要注意保持两边的平衡,不然容易压碎桥上面的晶体。

我那主贴被结了,这些注意事项补不上,就发到这吧。

网友:
现在修电脑不要bga是不行的,你是迟早要买的

网友:
没 BGA搞个土炮也行的。用螺丝唬人啊

网友:
有好办法就不存在BGA机器了。

网友:
没有BGA  那最好还是用风枪吹  在吹的时候 还要不断的加助焊剂  注意风速和温度什么的  控制好

网友:
一定要学习用土炮

网友:
BGA是最好的~~没的话只有用土方法了

网友:
吹过程中加助焊剂···管用吗?

网友:
bga能做大桥。风枪不能做吧

网友:
没BGA台只有用风枪 ,吹之前加助焊膏。成功率90%

网友:
买个风枪 在买一个手机用的助焊台 凑合着用还是可以的 不过 就算有BGA喊出来的台式机的桥效果也不咋地 成功率还凑合但用的时间就让人不敢恭维了 显卡的效果还显著一点

网友:
想办法加些压力上去实在是不错的一种方法啊!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招

网友A:
等有钱的时候去买一台,什么样的好啊,推荐一下啊,便宜的好用的

网友:
买个1800瓦的热风枪吧,成功率可高

网友:
塑封枪管用吗,我有一个,以前修dvd用的

网友:
我用过热风枪  焊过   基本都成功了   只要注意温度 就可以了

网友:
土炮 成功率很低,螺丝 用不了多久,返修率高 ,兄弟,还的用BGA啊

网友:
土办法用热风枪适当加热,加点点锡膏不要加多了,南桥还是不容易吹坏的

网友:
算了吧,就算用bga只是加焊的话也管不了多久,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重新植球

网友:
用炉子 烤   做个炉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有钱的时候去买一台,什么样的好啊,推荐一下啊,便宜的好用的

迅维cf360我觉得还不错

网友:
最好用BGA,没有弄个小焊台也可以,我们那就是不好弄的用BGA。有些显卡好弄的就用小焊台,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