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上面的贴片电容两端短路正常吗

楼主(2011-10-13):
北桥为AMD RADEON 1GP,上面有两个贴片电容相连,在板子上测每个电容各自两端相通,北桥取下来测这两个电容不是相连的,重做两次北桥BGA后,两个贴片电容依旧短路,请问各位大侠,这种北桥上部分的贴片电容两端就是相通的吗?

网友:
北桥上面有一两个短路正常,没短路就不正常了

可能吗???????知道什么算短路吗????

网友:
顶一下,有的可以,但有的不行

网友:
如果功能没影响就不用管它。

网友:
所说的短路是怎么的,如果有几欧的阻抗是正常的,如果是0欧就有问题

网友:
首先要确认你所说的短路是不是指电阻为0欧,
北桥在板上短路0欧,取下来北桥不短路,那么说明你板子上面有短路的地方,或者说你桥没做好,可以查一下北桥附近的电路.

网友(点评):
同意,正解

网友:
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要看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
楼主没有说测量的结果是多少。。。无法判断。。。现在的北桥和U....特别是U 一般阻值只有2欧姆。。。

网友:
这不是说明北桥自身的问题,北桥又不是不会坏,重做BGA只是能解决虚焊的问题,而且只是解决北桥与主板间的虚焊问题,不是基板

网友:
AMD的桥对地阻值是很低的,,AMD跟Intel有点不一样,你应该用电阻档测量。只要不是0欧,这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上面的电容部分阻值是很小的!正常现象

网友:
测了电容两端阻值就是0欧姆
后来反复查看电路图,才发现电路图上这两个点就是相连的,并且接地,供大家做个参考吧

网友:
您好我很疑惑,我有两块M316的板子, 在北桥上我拆下散热片时发现有十颗贴片电容,问题是这两块板在相同位置单列的两颗都只有焊点陈迹,且两块板都在硅胶里找到一颗电容,这使我非常迷惑。这个概率也太邪吧?------另外,按照您的说法:“测了电容两端阻值就是0欧姆,后来反复查看电路图,才发现电路图上这两个点就是相连的,并且接地,供大家做个参考吧”--那我岂不是可以直接点焊而不用电容了吗? 而我的电脑是黑屏蓝屏才检查出的这个呢!  我的QQ359278737。 还望赐教。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0055&highlight=

网友:
赐教完全不敢当,我的实物就是这样
没准你的那个北桥就是有这种通病,比较容易掉,这个说不好,你的时短路吗,如果是短路,我觉得有必要认真检查,查主板实物

网友:
电容两端都接地有什么作用,没人会设计这种无用电路吧,版主是不是看错电路图了。。。。。

网友(2013-06-10):
太奇怪了,那厂家干嘛不省了这电容直连呢?

网友:
这些电容用什么焊上去的?再植锡的时候不能焊掉下来吗?

网友:
学习中~~!BGA我还没做过!

网友(2013-08-01):
我刚下一个ATI显卡,测上面小电容全是小于1欧,正常吗
怀疑坏了,没敢重植珠,准备订新的;

网友:
来学习学习。看看大婶们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