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经常自动调整屏幕

楼主(2011-10-13):
使用中的一台71G+显示器,经常自己调整屏幕,有时还会自己跳出OSD调整界面。

烧过几次高压板,自己换过零件,一直在用着。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按键问题多

网友:
按键有可能有轻微的漏电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如果不行.不装按键盘试一下

网友:
把按键换掉

网友:
不装按键试下 不出的话就换按键 很简单的啊

网友:
最好的结果是按键坏了,如果不是就麻烦了,可能是BIOS有问题

网友:
自动跳菜单,很多情况是按键板,LZ可以开机后,再关机拔掉按键板来确定

网友:
应是按键盘的问题,查查按键板是不是有轻微漏电

网友:
按键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先换按键试试。

网友:
上面都说了,换个按键板先试下,原来按键板可能某几个按键或者电容等有问题

网友:
按键换下试

网友:
把按键板拆下来测试是否还会跳出,如果不跳,按键问题,还跳的话,可能是驱动板的IC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是按键

网友(2015-07-19):
驱动板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以前就修过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