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经常无信号。。

楼主(2011-10-13):
一台22寸LG的液晶经常无信号是什么问题呢?正常时开机几个小时都正常,第二天再开机又是无信号了,换了VGA 接口的三极管二极管,晶振 还是一样。修得头痛了。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那就换个普通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
直接换块驱动板试试

网友:
加焊一下主控芯片,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A:
打一下行场的对地值。。。二个一般是接近,不能差太多。这个故障一般是程序跟小电容漏电引起的

赞成……

网友:
支持    顶

sisv3 -5 严禁灌水

网友:
绝对有电容漏电的,好好查查贴片电容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行场的对地值。。。二个一般是接近,不能差太多。这个故障一般是程序跟小电容漏电引起的

那你有驱动数据吗???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液晶型号,我怎么样帮你啊,

网友:
直接就改个驱动板!节约时间

网友:
估计程序坏了

网友:
程序容易出问题,有条件刷程序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已经修好了,拆了VGA头发现行 场扫描的2条线路都有氧化。直接飞线OK。。这么简单的问题却被我想得那么复杂的修。还要继续努力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