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点不亮。求显卡代换。请大家进来。茶泡起。烟撒起。

楼主(2011-10-13):
如题:收一DV2000 本本,INTEL 945主板 T5500 CPU  显卡是7200 型号是:gf-go7200-n-a3
          现象:点不亮
   维修过程:接恒流源,启动电脑,电流从待机0.05A到1.3A跳变,个人感觉正常,但点不亮,显卡明显被加焊过,现在准备换显
                    卡,但手里只有一块:G86-603-A2      能代换不?若换改良版的芯片(7400),手里也没有.

网友:
有没有高手进来看看。。哦。。刚刚百度了一下。看到下面的代换表。。不过还是想确认一下。。

网友:
万恶的水印。。把关键地方挡住了。说明一下:7300后面是7200

网友:
gf-go7400-n-a3
可以用啊G86-603-A2    不  能代换

网友:
但手里没7400.。而且7400比较贵。。。。

网友:
现在板上用的是gf-go7200-n-a3

网友:
你说的603的不能代换

网友:
7200还好吧

网友:
但是现在点不亮了。。用PCI-E诊断卡不跳码。。不过好像是诊断卡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
汗,用110MT换呗

网友:
7400 跟8400肯定不可以代换

网友:
有改良 型的 GO7400T-N-A3    最近价格便宜了, 和 G86-631  差不多,  机器快没有人修了, 价格便宜了

网友:
不能代换的

网友:
7200用630 631是不可能代换的7就要7开头的撒

网友:
603不可以代换7200啊

一个是8400  显卡一个是7300显卡啊·!!~不能用!!`

网友:
7200只能和7300.。7400换
现在都是还改良的7300T    不能还603

网友:
用7400可以的话还不错。。毕竟这个是很便宜的。。

网友:
GF GO7200-N-A2可用GF GO7300T-N-A3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