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诊断卡代码11 按开机键再按复位键主板才点亮

楼主(2011-10-13):
诊断卡代码11 按开机键再按复位键主板才点亮,点亮后一切正常,映泰770E的主板,南桥SB710换过,IO8718F也换过都是一样,CMOS设置不能保存,开机时间归零,电池3V,32KHZ都正常,BIOS也刷过,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查看CMOS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CMOS电路电压正常,32KHZ用示波器测有波形,就算CMOS电路有问题,应该可以开机点亮的,现在板子现象是要按复位键才点亮,点亮后才知道CMOS设置不能保存

网友:
你把内存和显卡拔下载擦干净试试,不行的话 换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