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4002 独立的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1-10-13):
手里有联想14002独立显卡板号 LA-3691P的板子,来的时候不触发 待机电流0.017 开关板上没电压,把开关板拔下,再接上有电压了,待机变成0.009,能开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烤机半天让客户拿走了,过了一天又不开了,又拆开用万用表一侧开关电压,一开始没有,测了两回有了,又开机了,现在不敢让客户拿走了,见论坛里有和我一样故障的本,哪位高手告诉我这是什么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这本子应该是有摔过吧....

网友:
没摔过啊,论坛里原来有这个本,在这种故障啊,

网友:
没有高手见过吗,给指点一下啊,谢谢各位了,这板子没法测啊,一侧板子开关上就有电压了,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接线接触不好。开关有漏电没。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你有测量没?准备好,等出问题的时候查查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接线接触不好。开关有漏电没

网友:
好像是开关到IO有个三极管什么的是那个虚焊了你吹下看看

网友:
我碰到过1次也是这中现象,后面查了半天才发现是开关面板上面的排线有1根断了,导致开机有时候要压压蔡可以开

网友:
你看下开关排线接口是不是脏,有次遇到要按着回车键才能开机的,量开关没有电压,后来把排线接口(主板上的那端)用酒精刷了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