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楼主(2011-10-13):
一台IBM X60的机器,机器故障是冷机开机用几个小时没有问题,但用了几个小时后屏幕会慢慢泛白,有经验的朋友能否说一下这大概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谢谢!
主板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看外接会不会有问题,一般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经验告诉我们是屏上的电容不行

网友:
还没遇见这样的,用几个小时才会这样,几分钟的就搞过,之间换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