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独显}发疯

楼主(2011-10-13):
               主板型号:dell D630(LA-3302P0)     和这个帖子差不多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1889  生待机电压3V,5V芯片PU20(ISL6236)测量PU20的第6PIN 的工作电压VIN为19V正常,第1PIN的REF为1.99V正常,第14PIN和第27PIN的EN信号1.5V,正常是3.3V。芯片PU20在收到该EN信号才会产生待机电压3V,5V。EN信号由IO{U22}发出。量IO的工作条件。IO有两部分工作电压:+RTC_CELL 和+3.3V_ALW。IO先由+RTC_CELL供电产生ALW—ON,ALW—ON送给PU20后产生+3.3V_ALWP后;+3.3V_ALWP转换成+3.3V_ALW,然后再送给IO
.量的IO工作电压+RTC_CELL{3.3V}只有1.7V,不正常。+RTC_CELL由北桥的供电IC{PU21}6PIN通电后,PU21的第5PIN自动生成+3.3V_RTC_LDO。 +3.3V_RTC_LDO经过D13 后转换成+RTC_CELL供给IO。既然+RTC_CELL不正常,那我就根据这个流程去量,量PU21的第5PIN的+3.3V_RTC_LDO也只有1.8V。 如图上 把D13二极管 取下来2脚的+3.3V_RTC_LDO 3.3V就出来了 ,这个二极管已经换了 二极管相连的线到U31{EMC4001_QFN48~D}这个IC已经换了,还到U32A{ICH8M_BGA676~D] 南桥已经取下来了  一路到U22{MEC5025-NU_VTQFP128~D}  EC也换了   但是
+RTC_CELL这个点还是1.5V  把南桥取下来后 还是拉低了 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希望大家帮下忙

网友(点评):
接地的小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
汗 我还是新手

网友:
每次看见楼主发帖很无奈,期待高手能解决一下

网友A:
加电估计烧不出来,不过+RTC_CELL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检查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了。或者一些电阻的阻值是不是不对了。比如这个图

网友:
这些阻值那么大?就算其它地方出问题了也拉不低吧?有点位图吗?电阻很难找  好板子+RTC_CELL 415欧  这个板子 350欧左右 电击 没有电流  次板是2修 有的东西被人家拆掉了 现在对比了一下 大概都补好了

网友B:
电容都取了mei

拆掉相连的电阻和芯片。打值若有值就是PCB问题了

网友A:
点位图没有,感觉电容坏的比较多把,先电容下手,应该不多的。有点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都取了mei

拆掉相连的电阻和芯片。打值若有值就是PCB问题了

连EC的电容 拆了 电阻阻值正常   电池座子 也拆了 图上面的 电容 电阻 都没有问题 其它地方 没有点位图  很难找 希望谁能提供一份点图  把那些全部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没有,感觉电容坏的比较多把,先电容下手,应该不多的。有点耐心

呵呵  好难找啊 你发的那个图片 电阻 那板上那一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估计烧不出来,不过+RTC_CELL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检查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了。或者一些电阻的阻值是不是不 ...

R472找到了  R478好像看图 是空的没有吧  472电阻阻值300K左右 把这个电阻断开 好像2级管1脚  RTC3.3V 已经有了 但是ICH_INTVRMEN 这边到南桥 线路没有连什么 再说南桥已经取下来了啊?

网友:
呵呵 是不好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没有,感觉电容坏的比较多把,先电容下手,应该不多的。有点耐心

不知道 我脑子 怎么想的 我把南桥下面 +1.5V_RUN_ 这个 C679电容取下来,上回去   把R472 电阻取下来 上好   把南桥焊盘重新用助焊膏  拖拖一拖  现在电压出来了  马上准备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那个c370没问题吧?

网友:
此板维修结束 担心是南桥问题  换南桥OK

网友C:
这机器只要显卡不坏就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只要显卡不坏就好办。

是吗

网友:
恩换南桥能搞好了哦

网友:
高手呀   没有办法帮你  但是我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南桥容易坏,应该算是通病吧

网友:
我只修过几台显卡的,

网友:
把线路上的小电容都查一下,可能有不良的引起小短路了

网友:
楼主能告知一下是什么南桥麽 ? 谢谢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看楼主的头像也实在是太金典了。

网友D:
这个我现在手里就拿了一块 和你的问题一样。都搞了我2天了。我也感觉是南桥问题 。明天准备把南桥取下来在看看 。取掉要是电压还不起来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个上面的只要是与RTC_CELL的电路我都去掉了。就是那个 C71 和C70没有找到。恼火。希望是桥问题了不然我都呀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现在手里就拿了一块 和你的问题一样。都搞了我2天了。我也感觉是南桥问题 。明天准备把南桥取下来在看 ...

先前我去下来的时候 也是没有电压。结果不知道怎么了 一会自己好了。你看下帖子前面 别人发的那几处的电阻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