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开机总是提示F1重新设置时间,换coms电池无果!

楼主(2011-10-13):
东芝M20开机总是提示F1重新设置时间,换了好几个coms电池,都没有用,只要断电就要重新设置一遍时间,不 拔电源就没有问题,一拔电源设置好的BIOS设置就初始化了,BIOS设置存储不住,请高手指点是那里的除了问题,在此之前刷过BIOS,从1。2版本刷到1.9版本了。应该跟刷BIOS没有关系,现在本都正常,就是一拔电源
就要重新设置时间!请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时钟模块坏了吧

网友:
检查RTC电路,不行就南桥坏了。

网友:
RTC供电,只有几个电阻和两个二极管,要是电压能正常供给南桥,哪就拿南桥开刀喽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像这种如果RTC模块没问题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RTC模块就在南桥里,还不等于是南桥。。。

网友:
是啊,换个南桥吧

网友:
COMS电池供电查查,没有问题就干南桥

网友:
电池上板后量一下电量,会不会被拉底了,南桥到COMS电路有没有断线,没有的话换南桥吧

网友:
如果是要干南桥还是算了,一般你把笔记本电池放上就没问题了的,这个也不影响使用啊

网友:
楼上说得对,把笔记本电池放上给RTC电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