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5寸CRT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不亮。电源部分有嘀嘀嘀的轻微响声。

楼主(2011-10-13):
一15寸CRT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不亮。电源部分有嘀嘀嘀的轻微响声。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0-20 14:48):
行管没有烧,怀疑高压包损坏。断开开关电源55V那一路,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嘀嘀嘀的声音也没有了)。于是从第55v那一路,跑线路跑到高压包的第四脚了。感觉好像是包的问题

网友:
电源保护有很多问题,
慢慢查吧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行管烧了吗

网友:
有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
电源保护

网友:
行管、场集成电路烧了都是这样

网友:
先带假负载试试.

网友A:
行管没有烧,怀疑高压包损坏。断开开关电源变压器55V那一路,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嘀嘀嘀的声音也没有了)。于是从第55v那一路,跑线路跑到高压包的第四脚了。感觉好像是包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显示器,开盖后发现是行管的散热片对高压包放电,没办法修了,只有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管没有烧,怀疑高压包损坏。断开开关电源变压器55V那一路,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嘀嘀嘀的声音也没有了)。 ...

你可以短路行管be极,断开高压包次级引脚,拔掉偏转,进一步验证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是高压包的问题哦!

网友:
电源量电压输出,看下5V12V是否正常。

网友:
只要行管没有坏,你就直接换高压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