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C51GM2开机后掉电

楼主(2011-10-13):
今天修到一片板顶星C51GM2开机后掉电,多开几次又能正常开机也能点亮 ,U座,桥,IC都压了,还是一样,没头绪了,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
不知道跟电源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那跟板内层有关了

网友:
能开以后 是一天都能开,还是拔了电源线过一会 还是这样?电源换了试过没有,不能开的时候 有没有量下电压

网友A:
有时也会掉电,电源换过,不能开的时候触发电路电压正常,晕了

网友:
触发条件都正常 导致不能触发? 南桥或者IO虚焊?

网友:
能点亮后再掉电的话,凭经验一般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也会掉电,电源换过,不能开的时候触发电路电压正常,晕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 ...

IO托过了,一样,很有可能是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