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啥叫 偏压测量

楼主(2011-10-13):
请问下大家啥叫 偏压测量

网友:
有木有人 知道呢 能告诉我下不 谢谢了

网友:
在哪里听到这个词的,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我也不明白呀 所以想知道呢

网友:
偏压  bias voltage   整体回路中的某个点,测量它相对某个基准点的电压(是整体回路电压的1/n)就称之为该点的偏压,各段电路的偏压之和就是整体回路电压,相应位置的电流就是偏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