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龙王845gv的维修

楼主(2011-10-13):
电脑店的同行拿来一火龙王845gv主板,说是点不亮,是一财务机用的,不能换主板,一定要修好。目测电容爆了3个。CPU供电那里爆了2个2200uf/16V,桥供电那里爆了个1000uf/6.3V。好办,抄起电烙铁,干脆利落地换掉了爆掉的电容,顺带把桥供电的另外一个未爆的电容也换掉了。打阻值,一切正常。上CPU,内存,触发。不跑码,复位常亮。一量CPU电压,0V!4个MOS管的G极无电压。装上478假负载,触发,CPU有供电了,1.75V.我倒!难道是带不起CPU?把主板反过来一看,CPU和桥供电那里都发黄了。莫非MOS管性能不良?刚好手上有块北桥虚焊的杂牌845料板,拆下4个CPU供电MOS管,把火龙王的4个CPU供电MOS管换掉,上CPU测试,还是无电压。估计是高温把供电IC rt9607给烤成性能不良的了,从那块料板那里拆了个rt9607过来换上。再次测试,测试卡一路跑码,顺利点亮显示器。开机开了有5分钟,未发现发现CPU和桥供电那里有温度异常,电压也正常。关机,再开,发现CMOS设置无法保存。取下电池一测,0.3V.换上个备用的电池,再试,不再无法保存CMOS设置。装上系统,测试了半个小时,无问题。叫同行拿走,收50两银子。

网友:
楼主应该先测下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没问题再换IC.

网友:
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这种845的板cpu供电芯片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