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F40A笔记本维修记录

楼主(2011-10-13):
一台联想F40A笔记本 插上电源 按下开机键 电源灯闪一下灭掉
拆出电路板 没看到有什么坏的元件然后接上电源测量公共点的电压 发现不到8V明显偏低

图纸上看 公共点和电源之间有两个城管那是保护隔离电路 然后测量其电压 上图 PQ9的进 有19V 出有19V 然后进PQ10 进有19V。。。但是 出PQ10的时候只有不到8V
然后断电 测量公共点的对地组织 有一个正常的二极管阻值 很好 然后捎带在线测量 PQ9 那是一个P型的城管组织正常 。。继续测量PQ10 发现三个级的组织奇怪 然后拆下测量 发现坏了 因为正常的城管不管N 还是P型 都有一个正常的二极管组织 但是这个有好几个。。明显坏了

脸不红 心不跳 按压住喜悦 从报废板子上拆一个八角的城管 装上 心想就KO了。。。没想到啊问题竟然变了 变成了不按开机键的时候 电源的蓝色灯一闪一闪 按下开机键 还是一闪一闪。。
测量公共点的电压 10来V一跳一跳 。。跟着蓝色指示灯的节奏。。。一跳一跳。。。闪的心里乱七八糟的。。。这下如何是好
好像是后面某处短路了 又不像笔记本保护措施很好的 要是短路早就断电了。。。
接着 耍了一次胆大 因为19V进PQ10的时候还是好的 出来的时候一跳一跳 然后用线连接了进和出。。。通电 灯不闪了 按下开机键 竟然开机了。。。。哈 这是好事啊可以说明后面没有短路 问题就在保护隔离电路这一块了。。。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小样 等大爷来收拾你吧 。。。毕竟保护隔离电路元件不多
拆除连接线  通电测量PQ10是 控制端电压 也是一跳一跳 然后看图纸他的控制端是受PQ17控制的 PQ17的控制是受三个地方控制的 电压是一跳一跳 。。。
一时间没有头绪 。。闲来无事画一画保护隔离电路的实物图。。。

这个小图是依照下面这个部位和背面的一部分位置元件所画的。。。可以一一对应

手机200W像素加上本人手抖 所以就这效果了。。。见谅 。。。
仔细分析图纸 还有那些地方没有测量到。。。这时候肯定有人说用盲测 管他好坏二十一 先测量一通。。。当然 我也是凡人 就上面的那些小小三极管啊 城管啊 一个一个在线测量了。。。出乎意料 发现都是好的。。。你说这不是跟我作对吗
。。。静下来 想一想 还有那些地方没有测量既然 PQ10的控制端的电压一跳一跳 那么PQ17的D端也应该是一跳一跳 因为PQ17的控制端先前已经测量过 是一跳一跳的。。。
。。。然后测量PQ17的D端。。。
结果很令人满意 欣喜若狂 因为D端竟然几乎没有电压 。。。难道。。。对 你们猜对了 PQ10的控制端和PQ17的S端不是有个小小电阻吗
就是我上图自己画的实物图中间那个打叉叉的小小电阻代号是PR55
然偶立即在线测量 结果是几乎无穷大应该是150K上下才对。。。
接着马上找电阻 找来找去 这么小的电阻我是说个头 上哪儿找去 。。。无奈 找大一点贴片电阻吧
结果是找到了 可是这个贴片电阻虽然也小但是和小小电阻相比 还是显得大象和牛似的比较。。。没办法 如何是好 只能连线焊接了。。。上图

这是小小电阻这一面的 在PQ17的D端焊接了一根细线 然后穿过板子的小孔。。。去了另外一面。。。上图

还是200W像素 加上我手抖。。能不抖吗 都眯着眼睛找了一下午了。。。拿着板子的手都麻了。。。
那个150K的贴片电阻就焊接在PQ10的控制端脚上 和连线之间。。。
然后用放大镜确定焊接没有问题插上电源 电源灯只是闪了一下 。。。按下开机键 电源灯亮了 风扇转动了。。。KO了。。。
仅仅是作为记录 没有太大的教学意义。。。但愿你能从中间找出点什么什么。。。
早上看到的人 早安 晚上看到的人晚安
。。。中午大伙儿都忙着赚钱呢。。。

网友:
文字说明很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A:
这个城管组织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城管  组织  这一伙儿 不是什么好鸟。。。

网友:
楼主的写作力能也错吗,  中间有一句很搞笑。。。。   分析的很到位.....   学习了

网友:
维修心得,叙述的很详细

网友:
就是看不的图片了

网友:
楼主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城管组织是个什么东东?

LZ错别字比较多  是“场管阻值”

网友:
图片盗链了吧?不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