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外接不显 求解!!!

楼主(2011-10-13):
一台联想14002笔记本可以点亮,但外接不显,更换显卡可故障依旧,查显卡到VGA线路有一个信号没过来,可那个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可显卡我更换了个(二手的)难道是哪个显卡也是坏的,实在没思路了,请哪位大侠给点思路!!

网友:
不会没有焊好吧

网友A:
用键盘切换外接还不亮吗?

网友(点评):
不会是连键盘也是坏的吧

网友B:
不接内接直接接外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键盘切换外接还不亮吗?

键盘可以切过去 但还是不亮!!键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内接直接接外接看下

不行,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