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二修不触发

楼主(2011-10-13):
某电脑公司送来个HP515单板(带U和内存),说是在本地另一家所谓的笔记本维修处修了几天了没结果。报价接板后开始仔细看板,SB和EC已经被上家动过了。接电000,没有待机。仔细检查看EC很多脚已经空焊,先补好空脚。接电待机0.01,+V3A和5A也来了,触发到0.02掉了。感觉是S电压没出来。测量到Q525的时候发觉其3-4脚对短,

找料板换上这个525,以为会好。还是0.02掉。测量525的4P对地才040,明显不对了。加电烧,摸到C757烫。 下掉757。测量525的4P对地已经OK,换个757,上电电流已经过了0.02,赶快断电通知公司送散热组件来,上好组件发觉电流卡在0.48。测量L504没有电压。 感觉是U出了问题。换上自己的U电流可以一路跑下去 可就是不亮(504的电压OK)。(咨询别的同事知我那U和送修的U不好换,在此向同事表示感谢)。发个同型号的U上去OK。

网友:
感觉这故障也不是很难修啊,怎么上家修几天都修不出,不过也难怪,连EC都焊不好。不过上家还是挺善良的,起马他没动手脚

网友:
遇到至少两个 515 cpu坏的

网友:
对啊,上家只能配上是所谓的了
不过量Q525,可能费点时间,还好版主思路清晰,直接定位到S电压应快了

网友:
上家没给你制造麻烦。。真是幸运

网友:
我看不到图片,感觉这个U是不是被上家换了

网友:
他和我的风格一样,修不好的机器绝对不加故障;修好的机器再说不修,不好意思,没人能修好它了。
那个U可能是被人掉包了。

英业达的板子吧,我记得这个板子不上CPU,CPU供电也会出来的,L504是CPU供电的电感吗?

网友(点评):
看L504是产生北桥供电?

网友:
修得很好啊!!!~~

网友:
厉害,高手向LZ学习

网友:
我一两个礼拜前也修过这个机器,故障是一样的。我测到S3 S5瞬间有电压,以为这两个信号有短路。就沿着图纸,分别断开这两信号所连接到的元器件,但断开Q39,电源指示灯可以亮上几秒,但电流一直为0.01。
一直在这个地方一直徘徊不去,花了一个多小时都想不通。后来没招了就拿过给师傅修,最后才知道是电压转换成S电压有短路引起的保护。然后直流法一直烧不出来,仔细看了看C778有点发黑,测了下有短路,后来换掉就好了。哎,只怪经验太少了。
这个C778跟楼主的C757应该都在附近,难道这是通病?

网友(点评):
是不是电容短路成0了才烧不出来?

网友:
如果是在中关村,那这个板子绝对得挂了.

网友:
思路真清晰,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上家要是搞点短线,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学到东西了呢?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啊,高手动手就是不一样,一看问题就知道故障了,厉害。。

网友(点评):
什么高手 我瞎蒙罢了

网友:
遇到几块HP  510系列的板子都修不出来  很郁闷

网友:
呵呵v   高手就是高手   思路定位的很清新

gf.it1798.com     佛山电脑维修

网友(点评):
由于维修方的原因导致维修不可继续的 不设置人为障碍 这也是维修的一个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