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014外置电源大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1-10-13):
dell vostro 1014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插上适配器黑屏。用可调电源开机测内存波形过了到显卡的时候,电流飙升近5A,电源保护。反复测试发现只要跑到显卡刚亮屏的时候,3V ,5V,内存,北桥,CPU供电都会大幅度偏高(不接屏也是大电流)。不装CPU或者内存,不跑到显卡不会大电流,上述各电压也正常。图纸链接。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这种情况。克服拿来是屏暗,检测发现是高压条短路。修好高压条后就电池OK上电源就屏暗。结果是滤波电容忘了上了。上上OK

网友:
主板上查了好久没发现问题在哪里,这个本子摔过,还进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