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spire4920G+301G12i花屏

楼主(2011-10-13):
   客户刚拿来时,开机白屏然后中间显得有些黑,反正不是纯白屏的那种。
   然后重做显卡后,跑3D mark最后花屏,然后又像开始时那样的白屏。但是断电重开后,播放电影一天也没问题,以为好了,就给客户了。然后一天后又回来了。

第一、二、三张是外接显示器蓝屏。第四张是进入系统后内显的花屏。
想请教下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换GPU芯片了???

网友:
是的有可能没有焊好。如果确定是焊好了的就换吧

网友:
重做下,还有把显存也做一下。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有缺陷的,GPU我换过全新的,也是一样。

网友:
这种花屏像是显存

网友:
换了个测试版的GPU,靠,变成一开始时的样子了。

网友:
gpu 显存都要做做啊
电容滤波不好也会啊

网友:
显卡重新做一下试试

网友:
宏基的通病 要刷显卡的BIOS

网友:
这种条块状花屏显存概率比较大些

没错,从第三个图看到,明显是显存问题。

网友:
的确是显存的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加焊的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换吧。

网友:
显存重新值珠做看看。

网友:
学习了,还是那个原则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做了显卡,又做显存!LZ收了多少维修费啊?

网友:
显存问题加焊不行就重植

网友:
我的换掉也花屏换个全新的不显示了55555

网友:
我还有个4920放着没想明白呢。客户送来的时候是外界有。内屏没反应连背光也没有。显卡加焊,结果装上之后不触发了。现在只能等IO到了再试试了

网友(2011-11-19):
小花显存,大花显卡,月饼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