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关机了风扇还一直在转!!

楼主(2011-10-13):
一块V星K9V NEO-VV2.0怎么修啊!!我这里有好几块都是这种问题!!我换了iT8282M和好几个小三极管都没好啊!!请问那位朋友遇到过啊!!!怎么搞啊   这个图纸那点油下呢??

网友A:
IO有问题吧,风扇基本上都是IO在管吧

网友:
是板上关不了机还是说只有单独的U风扇在转啊!要是主板关不了机的话你看下关机后还有哪个电压在,一般AMD的大多是VLDT 1.2V

网友B:
电源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不关是风扇在转吧,风扇供电是12V ,这电压是要求ATX启动后才有的,所以你这电源就没有关闭,,与IO的关系或南桥的关系大呀,,

网友:
是主板不能关机吧?查一下S3  S4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换一下试试!

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有问题吧,风扇基本上都是IO在管吧

我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1683-1-1.html

呵呵,谢谢啊!我分不够下不了啊!!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吗? 我以前碰到过X250的 CPU坏了 关机后显示器不显示了CPU 风扇不停的转 换了个 CPU搞定了

网友:
IO已经换了!!关机风扇不转了!悲哀的是主板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