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独立主板,南桥发烫,如何查?

楼主(2011-10-13):
求够:HP V3000独立主板,南桥发汤的厉害.各个电压都正常.就是HBM桥汤的莫不着.请问从那查起呀?有知到的说一声.兄弟我谢了.加急?
主板

网友:
先换南桥撒

网友:
小学没毕业吗?

网友:
看你原来的题目“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给你改下了标题

网友:
看看南桥少电压没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一台V3000的南桥坏的

网友:
你自己都说烫了啊 怎么查啊?

网友:
是我的话,先量下南桥的每一路供电。再换南桥,还不行就查挂在南桥的每个设备

网友:
换南桥一试究竟

网友:
发烫,直接针对南桥量一下先。。。。。。。

网友:
查一下南桥供电,再测一下南桥附近和底部电容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我都是先换南桥在细查

网友:
先检查南桥本身是否有问题 在看外围设备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