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有联想旭日C466A屏的码片程序

楼主(2011-10-13):
谢谢各位师傅了 原屏的型号是M141NWW1-103 原来的屏用户卖垃圾了。

网友A:
这个机器换屏,没遇见要换码片的呢
把你的坏屏一个一个拿来试下,看有能量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换屏,没遇见要换码片的呢
把你的坏屏一个一个拿来试下,看有能量的没

用其他坏屏点 只有一个4比3的14寸屏能出图像 是四屏的图像

网友:
码片很多都可以通用的,不用同型号的,只要是一样大的屏上面的码片就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