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掉电求助

楼主(2011-10-13):
刚开始是北桥短路 开机立马掉电 换了北桥 现在加电到0.46 0.47 0.48 然后掉电 大家帮我看看 会是什么问题 各大供电均正常

网友:
南桥有没有可能啊

网友:
可能是电压导致不太稳定。

网友:
把北桥拆了 也掉电 我想不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你先检测下看是不是那个电压没出来或者是被拉低了! 有可能还是后面有短路,好好测测!

网友:
把电源强制开机,用手摸主板,哪个烫手换哪个

网友:
不要看他是否掉电,上假负载量CPU工作条件,如果条件满足就看你的运气了,估计还是你的桥没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