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2s+液晶显示器菜单锁了,怎么样解锁?

楼主(2011-10-13):
AOC 712s+液晶显示器菜单锁了,怎么样解锁?

网友:
常按菜单键   15秒

网友:
这样不行,,,,

网友:
我知道怎么整了:

    不同的厂商对OSD菜单的解锁方式不同,对AOC显示器的解锁方法是:

    (1)先按下显示器上的电源开关键关掉显示器。

    (2)再按住显示器上的MENU菜单键不要放手。

    (3)然后按电源开关键启动显示器。

    (4)最后松开MENU键就可以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