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部分超烫维修一例。(顺便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1-10-13):
      隔壁拿来一主板、型号为:945GZ-M2
      故障原因:CPU供电部分(场馆、电感)超烫!烫到可以把场管取下!
      经查CPU供电还是有的、只是偏低、只有0.4左右。管理芯片使用的是ADP3181+ADP3110K.四相供电组合。

如图、经查确定为ADP3181坏、PWM3及PWM4无输出。找不到此芯片换!于是拆掉PWM3和PWM4上的ADP3110K、经试机正常亮机。证明ADP3181只是少了两个PWM输出、其他正常。但是本身四相被改成两相怕不稳定!(当然我没有进系统试机)

           所以想问我可不可以把四组PWM连接?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也没办法看。这样子做是否可以得到四相供电?会不会拉低正常的两组PWM???能否长时间使用???
          出来大神吧!救救我吧!本人才初中学历(而且是打混的)没什么电子基础、真的不懂这PWM之类的。真心请教。

网友A:
四相就是四组相位不同,电压相等的电压,接到一起就只有一相了。

网友:
大哥你说的什么我完全不懂、你能把帖子看完了再回答我不???

网友:
难道就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两组PWM带四组供电到底行不行?可恨板子不是我的!不然我肯定试试!

网友:
不可以的,那电子浪太大,叠加的浪头太大,不可行

我改两相供电之后是正常的、但是人家上的是双核CPU、所以两相供电我可不敢给人家!万一连CPU一起烧了我不是惨了!

网友B:
注意看24脚。接地了就可以关闭第4相。如果PWM3 PWM4不接地。主芯片会以为你还需要4个PWM,结果你就用了2个。当然结果就是那2个会累死的。
正常是,你如果只用3相就需要把PWM4接地。2相就把PWM3 4都接地。
其他芯片有的是接供电才是屏蔽相位。具体看相关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点评):
四相改成二相会有什么后果!能用是一回事。会不会对机器有不良影响啊

网友:
两相用应当可以用! 最好找元件换上!

网友:
是不是接上就变一组了,就是比如你原来就一个上管一个下管。你接到一起就变两个上管两个下管,就是一组了,那样是不是多此一举啊,求各位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看24脚。接地了就可以关闭第4相。如果PWM3 PWM4不接地。主芯片会以为你还需要4个PWM,结果你就用了2个。 ...

用这个办法关闭掉两项,其他两项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当然是要cpu功耗不能太大的情况下

网友D:
应该是电源IC的PWM3、4内部驱动电路坏。请问楼主改用两相供电时,场管不烫了吗?还是原来烫的正好是PWM3、4相的场管?你提的问题没有实际意义,不可以的。如果两相能用,就凑合着用吧!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能凑合用,就用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源IC的PWM3、4内部驱动电路坏。请问楼主改用两相供电时,场管不烫了吗?还是原来烫的正好是PWM3、4 ...

看清楚帖子、我说了、我把他改成两相之后是可以用的!但是人家是双核两相供电我可不敢给人家!所以才问能不能把四个PWM脚连起来!

网友(点评):
楼主,你看清楚点,我问的是经你改了后场管还烫吗?既然你说可以用了还问大家干什么?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办法关闭掉两项,其他两项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当然是要cpu功耗不能太大的情况下

两相可以工作、但是人家是双核我不敢给人家。所以才问能不能把四个PWM脚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源IC的PWM3、4内部驱动电路坏。请问楼主改用两相供电时,场管不烫了吗?还是原来烫的正好是PWM3、4 ...

我之所以会把人家改才两相、场管之所以会烫就是因为少了两组PWM。我改了只用有的两组、你说场管还烫不?
这不是明显的事什么?难道我帖子还没有讲清楚......
那我在说一遍、场管烫是因为管理芯片少了两组PWM、而我没有芯片换、所以就改成两相供电且正常点亮、但是人家是双核、所以我不敢给人家、就这样。

网友:
还饼哥给力

网友:
关闭PWM3  4  改2相用,理论上是可用的 ,但不会太稳定,CPU 满负荷运转时,会出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不肯定的情况下换主芯片嘛,稳定多好,干嘛纠结于此呢?

我都说了没有芯片!不然我改什么哦!!!你怎么看帖的哦!

网友(2015-10-16):
引用 网友A:
四相就是四组相位不同,电压相等的电压,接到一起就只有一相了。

说的很正确,接到一起其它相位引脚就会失去本身功能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相可以工作、但是人家是双核我不敢给人家。所以才问能不能把四个PWM脚连起来

不能连起来的,如果连起来的话,PWM3和PWM4接地关闭相位供电作用将会失效。

网友:
解决了      就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