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高手的帖子中老是提到短路,但我一直不知道短路如何 ...
看到高手的帖子中老是提到短路,但我一直不知道短路如何测??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13):
看到高手的帖子中老是提到短路,但我一直不知道短路如何测??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是做什么的?短路都不知道? 建议你去培训下

网友:
短路就是电流走了捷径啊。。或者负载损坏。。。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建议去基地学习一下。。。。。

网友:
大短路用手摸

网友:
请大家看好,我问的是短路如何测得??/如何判断短路这一现象??

网友:
LZ 慢慢学~ 维修道路很漫长

网友:
二级管当 测对地值

网友:
二极管档,红接地,黑接测量点。为0则短路。
也可以烧鸡拿手摸,哪烫基本就是哪短了。

网友:
蜂鸣档。。。叫就短了(只能大致判断下,因为小于多少欧姆的都叫,也有一些阻值本身就比较低的)如果说要修短路,那就要花功夫了

网友:
最基本的常识!!!给迩爱个简单的 只要万用表叫 并且阻止O欧或1欧 都是短路、、、、、

网友:
打个比方,家里的一个电灯,电灯两端的火线和零线不经过电灯,直接接在一起了。这现像也可以叫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