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6 黑屏求助

楼主(2011-10-13):
hp516 摔过之后黑屏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外接无显示 切换也没反映
拆机 测屏线接口   LCM_3S_VDDEN  LCM_3S_BKLTEN  INV_PWM_3      无电压
强行给这3个信号供电后   能看到背光亮  但是无显示  也不是白屏

拿掉R1 R2电阻后  LCM_DDCPDATA  LCM_DDCPCLK  对滴阻抗450多 貌似也正常的

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问题出在I2C上   LCM_DDCPDATA  LCM_DDCPCLK    这两个信号有电压 但是没示波器  看不到是不是有波形

网友:
这两个是检测屏的 你可以把上啦电阻取了 量对地阻止

网友A:
阻止多少算正常?  我把上拉电阻R1 R2拿掉测的   蜂鸣挡450多 二极管挡0.45V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止多少算正常?  我把上拉电阻R1 R2拿掉测的   蜂鸣挡450多 二极管挡0.45V 正常吗?

正常的  加电阻应该是3.3v 屏线断了也是不行的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先做下桥或显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先做下桥或显卡看

独显  是摔的  显卡 虚的可能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止多少算正常?  我把上拉电阻R1 R2拿掉测的   蜂鸣挡450多 二极管挡0.45V 正常吗?

屏线没有断

网友C:
想法是好的,省省省
事实是残酷的,掉点了

网友D:
有图纸么 发过来我看看   既然开启信号   背光  电压都没有  看看前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么 发过来我看看   既然开启信号   背光  电压都没有  看看前几

网友(点评):
一、放到其它板块。像板卡那儿是3分的。二、上传到网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法是好的,省省省
事实是残酷的,掉点了

摔成掉点???

网友:
http://115.com/file/dngxrim8

115网盘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