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华硕 m4n78 se

楼主(2011-10-13):
开机短路似的   量12v不短      这是什么问题啊    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是12V跟U供电是否短路。还有现在很多板不跑码也是会掉电的。你是一上电就听到吱的一声直接就掉了,还是过个机秒就掉了

网友:
加焊桥芯片···这板子通病··

网友A:
是上CPU短路还是不上CPU就短路  有点CPU主供电芯片坏了也会出现开机掉电的情况

网友:
换cpu了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上CPU短路还是不上CPU就短路  有点CPU主供电芯片坏了也会出现开机掉电的情况

不是那样子     就是短路     12v不短

网友:
cpu    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那样子     就是短路     12v不短

能具体说一下是哪个部位短路吗

网友:
桥  桥 ,都修了N块了

网友:
呵 好了就好 单桥的悲哀 修板子 一看是单桥心情就坏了近一半了

网友:
加焊桥,这种板我修了好多。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用到12V的芯片  严重短路的往往不难找的  呵呵

网友:
这块板子还有的毛病就是不认串口硬盘啊,郁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对了       已经修好了

现在的主板 动不动就是桥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