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有复位而CPU无复位

楼主(2011-10-13):
全板有复位而CPU无复位,检查思路。检查北桥的工作电压  包括内存电压、南桥供电、北桥供电和其他小电路供电么?   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么?  求教

网友:
AMD的U的话,换个U再试,
另CPU复位一般是是北桥给的,PCI复位正常的话,压压北桥,和CPU座子

网友:
全板有复位是什么意思。 CPU 的PG 信号,南桥发出的 PCIRST PLTRSR 有吗 还有北桥发出的基准电压0.7v也是应该有的。

网友:
cpu 座子  是intel的还是amd的?

网友:
LZ 解决问题了 跟我说下怎么解决的 谢谢了

网友:
南桥发出的 PCIRST PLTRse  怎么测啊

网友:
看看总线供电啊

网友:
U没复位,看下U的供电时钟是否常,如正常就看NB的了,都正常就直接做NB吧

这里有PCIRST发出了就别去看U供电了,即使U供电没有也不关他的事。

网友A:
全板供电当然要全查,尤其是总线和北桥的供电。你说的全板有复位估计是指PCIRST吧? 复位电路很多板子复位方式不相同,有的直接LPTRST到北桥,有的用门把LPTRST转换到北桥,有的LPTRST用IO转换到北桥,还有北桥的RST也有可能和其它RST是同一路的,  先把其它复位,如IORST,LANRST,IDERST,PCIERST,BIOSRST都打一遍看下是否都正常,如均正常,那只有拆下北桥找到RSTIN点测了,看是北桥拉低了还是转换芯片没转换过来还是同路的RST拉低了,如有发现还有其它RST没有的,那就打值,跑线,最后确定南桥是否正常发出LPTRST。。这种情况一般有图纸很快可以找到故障点,没图纸就只能慢慢排查了。

网友:
楼上的同学说的很好,我估计楼主说的全板有复位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板供电当然要全查,尤其是总线和北桥的供电。你说的全板有复位估计是指PCIRST吧? 复位电路很多板子复位方 ...

   我试试吧···

网友:
修出来了给个结果吧

网友:
看看有电压吗???    变形的多

网友:
查查cpu复位有没有别的测点,先看看测点短路没,在这个测点上面单独给个高电平看看有没有高电平,如果没有就证明cpu座子虚焊  换之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