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机器开机报 162-System Options Not Set

楼主(2011-10-13):
今天收到一台HP B1200的机器,开机报 162-System Options Not Set 的错,所有的外设都取下了,还是进不了系统,按键盘无任何反应。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指点一下。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前两天也遇上一台,估计先写BIOS,可惜客户是有米叔,说不修了...

网友:
我也想刷BIOS ,可我没有找到,你有吗编程器用的

网友:
修本没编程器有点麻烦。建议买个。可以刷个试下。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编程器我有,没有bios程序,谁有帮忙传一个上来。

网友:
在官网上下个用分离工具合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