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13):
       机器型号:DELL D600
       故    障:加电不亮
       电流加之0.20后掉电,判断有电压没出来,先测CPU电压,为零。测其他电压发现PL6、PL3、PL4,均无电压。先对PL6下手,PL6、PL5上的电压由芯片SC1486输出的,其中PL5有2.5V电压。测此芯片3脚有5V,17脚电压只有0.75,正常也应该5V,5Vrun是有5VSUS电压经Q77转换过来的。
  测Q77的1256脚有5V电压,4脚只有0.75,换Q77结果依旧,检查控制电路1V左右,测R475的1脚12V,R890在主板上是不存在的,就不存在分压了,Q83的2脚3.3V高电平导通将+5VAW拉低,Q84截止,现在只剩下R475了,找了块料板换掉R475,上电正常。

网友(点评):
图文并茂,精彩的技术贴,新手看的还是有点晕哦

网友A:
看着有点晕,Q69,及没看到的去处坏了也会拉低12V

网友:
这个实例 是不是因为R475的电阻阻值变大而引起Q77G 极电压低了?

网友:
测Q77的1256脚有5V电压,4脚只有0.75,换Q77结果依旧

没必要换这个这个Q77,  如果怀疑Q77  GD击穿或软击穿  可以拆下不装  然后去量Q77 G极焊盘的电压,如果电压还是5V那就是前面的问题,明确方向,不过楼主的思路也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图文并茂,精彩的技术贴,新手看的还是有点晕哦,以后多多学习看图纸了

网友(点评):
P喔,我那天喝多了,现在看起来像是在说三道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晕,Q69,及没看到的去处坏了也会拉低12V

我想不是被拉底了,可能是那个电阻虚焊了,修完之后我又量了一下电阻的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第二张图打不开了?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建议楼主以后多测量,再换件

网友:
+5VSUS 没有 怎么能突然想到是 qq77那里出了问题。 +5VSUS 有很多地方都是出这个待机电压的。
还有 怎么一下子判断是R475坏了 谢谢

网友(2011-11-15):
建议楼主还是先查信号 再拆件 维修有准确 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