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00 触发掉电 0.5A

楼主(2011-10-13):
经测量板上电感只有内存供电 PL8   不知什么供电的PL6电感无电
现在不知道是PL8 先有电还是PL6先有电
SC1480: 1PIN   1.25V        2PIN   19V           4PIN    5V       14PIN   5V    无输出控制
高手求思路

网友:
真不好意思  忘记上图了  补上

网友:
  先排除下短路   再考虑其他   裸板掉 还是整机???

网友:
裸板的  板上电感无短路
内存PL8后的PC47 正反阻值80欧 和1000多欧  这样子算不算正常

网友A:
楼主清你描述清楚一下都不明你讲什么。

网友B:
换个CPU供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清你描述清楚一下都不明你讲什么。

故障是 触发0.5A后掉电
测量内存无供电
SC1480: 1PIN   1.25V        2PIN   19V           4PIN    5V       14PIN   5V    无输出控制
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供电看看

cpu是好的  触发瞬间有1.0多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