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p53 开机断电!

楼主(2011-10-13):
昨天接到一个机子  明基p53的  来的时候说要黑屏,我开机一看 发现温度在71度 ,开机不到5分钟就黑屏,然后机器开不起来,询问客户 ,说在家里也是这样,要过短时间才能开机,心想温度的问题,但客户说前几天已经把灰尘风扇都处理了还是不行,于是我把显卡加焊,加焊后每次能开机 但是要开机出现logo就断电,外接正常,再次加焊,显卡挂了。换了显卡  开机一样出现logo断电,外接正常,想到屏 是不是短路的 ,单独插屏线不掉电,只要带屏就掉电 ,换了屏也是一样!那个大侠帮帮忙,想哈还有什么问题影响!谢谢~~~~~~~~~在线求解
补充:现在想找屏线试一试,但是找不到!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影响!
还有一点:南桥换过的!有影响没啊!
现在更郁闷了,没上高压条点亮装系统,装到一半断电,在开机不跑,取下显卡板也不跑

补充内容 (2011-10-15 16:24):
机器已经取走,ok~~~加焊南桥掉电解决~~~~

网友:
我自己顶上去 ,那个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看下高压板。。从开始表现的现象来看像是高压板有点问题

网友:
不插高压板上的线看下。或者用试灯管的设备单独接屏灯管看下。试试。

网友:
不是高压条就是屏线问题,高压条可能大些。

网友:
不行了  换了高压条也不行,不上也不行!还是掉电

网友:
换屏试试咯。。。。

网友:
咋看着像供电不足那

网友:
请问,没高压条,就没背光了呗,那怎么装系统?

网友:
再换一次显卡

网友:
你要试什么东西  我这里都有
整套机器

网友:
没看懂呢? 温度高?怎么又会想到屏或高压条上去了?还把显卡给弄死了?

网友:
把断掉的电再接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最一是什么问题呀。像这种情况一是供电不足,再一个就是热敏电阻。

网友: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