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改造一个恒温电烙铁

楼主(2011-10-13):
  电烙铁恒温器坏了  想自己改造一个恒温电烙铁   有自己改造过并且用在还不错的高手们  说一下     最近I一直在找性能比较好的恒温器 或者电源模块  都没找到  主要就是小巧点  本人准备用一个IBM 16V 4.5A的电源做供电 就需要一个好点的能恒温和控制温度的模块  路过的大侠还是给点意见   或者是说说自己改造的烙铁、、、、、、、、、、、、、   注重小巧 和性能

网友:
如果要小巧的话,你就买个台灯上面的调光开关,串联在烙铁的线路上,并且把他装在手机的USB充电器盒里,比较美观和小巧。看一下我的吧!!来张图!!

网友:
怎么强大, 你哪意思就跟 电风扇的原理一样的事吧···

网友A:
  迩那是普通烙铁  我的是恒温烙铁的手柄  16V供电的  4.5A的  想找个电源模块

网友:
比着电路自己造吧  恒温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迩那是普通烙铁  我的是恒温烙铁的手柄  16V供电的  4.5A的  想找个电源模块

比着电路自己造吧  恒温烙铁

网友:
买个黄花的905才多少钱。我自己就四把905坏了一把了。坏的当配件。

网友:
买一把也不贵。现在淘宝上很多现成调温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