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20A开机不显

楼主(2011-10-13):
同方K420A开机不显示 看电流貌似亮了 可就是点不亮 外接一样  AMD的芯片组  CPU也是AMD 的 换过 北桥显卡压过 迷茫啊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那你再换个显卡啊AMD的坏了 不是那么好修

网友:
楼主电流跑到多少了   你换个U  不行了就加焊一下CPU座

网友:
MD的机子有点难修的,可以接一下外显看看能不能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再换个显卡啊AMD的坏了 不是那么好修

加焊了下显卡故障还是一样 换新的没有了 机子还在那摆起的呢

网友:
继续求助啊

网友:
网上下了个BIOS 刷了 内存都不过了  东西太假了 经常上当 可怜的十分呢

网友(点评):
直接看官网有没有比较好吧,没有再来论坛找。

网友:
有些机子要把所有的都装好测试,试一下吧,以防万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