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强盗版PC3000+DE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10-13):
最近买了套强盗版的PC3000,但是发现几个问题

一是,此板卡搭配的是865G主板,上面没有SATA接口,无法接容量大的SATA硬盘来存放客户数据,如果考虑加个PCI转SATA卡的话,因为主板插了此卡,PC3000便不能运行,只能考虑加一个IED转SATA的转接卡

二是,PCI DE 搭配的是Win2K系统,但是在此系统下,上面加的IDE转SATA卡上挂的2T硬盘在系统下不能识别,只有在XP下才能识别,但是数据恢复需要的是DE的支持

不知道使用过PC3000的前辈是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

网友:
你的是哪个版本,搭配865?我的2.4 845GL,数据一般都小,都是资料,80G够了,在者大的话移动硬盘不知道行不行,呵呵

网友:
楼主的2.4版本用起来怎么样啊

网友A:
我也不怎么会用,手头几个40G迈拓,修起来不错,还几个西部数据不支持,晕死,320G的,,ST的也找不到对应的型号,250G的,貌似只能修老硬盘

网友(点评):
得花钱买最新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怎么会用,手头几个40G迈拓,修起来不错,还几个西部数据不支持,晕死,320G的,,ST的也找不到对应的 ...

盗版的   是永远也跟不上  硬盘的不断更新 我们用的是 UDMA  只要有更新  我们就及时更新 就这样还极少的一部分系列 还不能支持

网友:
楼上的兄弟有钱啊。

不过说得也是。现在D版的,支持的东西真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UDMA也不是万能的对西数的维修也不怎么样 西数还是要TR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