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2主板复位问题

楼主(2011-10-13):
各电压正常,PCI复位正常, CPU复位只有0.2V 检测卡代码不显,求维修思路

网友(点评):
板上别的复位都正常嘛!现在很多U没复位的跟南桥的机率很大,你测量下南桥相关的数据阻值,如USB阻值

网友:
既然电压都正常,那就代换法呀。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CPU无复位 很多都是南桥问题。建议换过试一下吧。

网友:
cpu 复位不是北桥发出的吗 等待结果

网友:
复位是南桥给的,,主复们都归南桥管。。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步向上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