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怪问题 进蟑螂

楼主(2011-10-13):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sl410k 机子 拿过来说不开机 我拿来一试  机可以触发可以亮 但是到logo那里过几秒就掉电了  有时候进到系统你开多久都没事。。。。。。。。之后我拆开机子。。我滴吗啊  里面好多小强。。。。。特别是电源接口附近 哎  估计机子是因为进了蟑螂才这样得?  客户说昨天好好得。。但是一个晚上没关机 今天就开不起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蟑螂引起得 蟑螂全清了板子没看到什么元器件腐蚀之类得 奇怪了 。 到底要咋修啊
如果进系统的话 一直使用没问题 。现在就是开机看到logo就掉电。。电池接口也有小强 。。麻烦啊  有什么思路修吗??想不透啊  大伙支个招  不想盲目的折腾

网友(点评):
这关小强什么问题呢,是板的问题

网友:
不要理小强了,还是按照掉电步骤查吧

网友:
很多原因都会造成掉电,这不好说

网友A:
掉电就是某一路电压或者几路电压还没有出来,这个我就没法告诉你了,得自己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就是某一路电压或者几路电压还没有出来,这个我就没法告诉你了,得自己测量

但是如果开机进系统的话都没问题喔。。可以一直使用

网友:
先刷BIOS后换IO

网友:
应该还是蟑螂进去引起的,仔细再看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不想麻烦你就问问板子看它怎么说!

网友:
有断线,好好查一下。

网友:
缺电或短线,仔细看看

网友:
呵呵 已经好了 啥都没动。。。放在桌子上面晾了一晚上   居然自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