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2S无法上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1-10-13):
此机插上电源,待机0.02,无3V5V,查51020的9脚和10脚无ENBL信号,俩脚对地也不短,遂把重点放在这个信号上了(期间来了个华硕F81S的机器,也一起拆开检查了)X82的机器大概查了1个多小时,客户有点等不及要我装起来,鬼使神差之下我把F81的电池装到X82机器里了,按开机竟然亮了,多亏有了这个意外让我心里有了底知道哪出问题了,然后跟客户报了价再拆开,先查8725的ACOK信号,只有0.6的电压,但是图纸上标示了个X,再看看IO的AC_IN_OC#信号吧,果然是高电平,此信号经R3028到U3101和Q9001,看原理应该是当Q9001得到A/D_DOCK_IN导通,然后拉低AC_IN_OC#,遂检查R9004两端,发现都没有电压,也就是说A/D_DOCK_IN到R9004断线了,从L5602飞根线到R9004,此时3V5V出来了,按开机,笑了。PS:站里下的图纸和点位图是1.1版的,而我修的是2.0的,所以有些元件位置不一样,R9004在北桥的下方

网友:
生活中总是充满惊喜,有时候时间短了却实有点压力,特别是客户就在旁边吹...修东西就是要静下心来仔细分析的..

网友:
当着客户的面修,压力大啊!  静不下心来!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台  适配器不开机 电池可以开机   哎  没往适配器检测信号这方面想啊       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请教?为什么把电池换过之后楼主会判断出是AC_IN_OC#呢?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望楼主讲一下谢谢。

网友:
当着客户面 不敢太暴力

网友:
x82s的电池没有电了,保护隔离除问题了。

网友:
有客户在身边看修机装机特不自在

网友:
有压力才有动力,又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网友A:
因为如果换过电池后能开机就说明是外接电源无法开机,电池可以开机这种故障,那首先会想到原机有故障后肯定把原机的电池给耗尽了,所以来的时候就以为是整机都不开机了,一般先检测机器的ACOK这个信号,但这个机器并没有用这个信号,所以就去找IO的AC_IN_OC#这个信号了,这个信号是识别是否有外接电源输入,低电平有效

网友(点评):
是外接侦测信号吧

网友:
这个是交流的检测信号出现问题了!!!~不过还是很不错的啊!!!~

网友:
学习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  叫客户在外面等着就可以了  他们守着很不自在啊 有压力

网友:
“8725的ACOK信号,只有0.6的电压,但是图纸上标示了个X“这X有什么含义吗?难道是告诉你是高电平或者是低电平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如果换过电池后能开机就说明是外接电源无法开机,电池可以开机这种故障,那首先会想到原机有故障后肯 ...

明白了,多谢您的点拨。这个信号一般是检测适配器是否插入的一个检测信号,以后还要仔细看电路图啊

网友:
ACOK这个信号是不是用电源的时候高电位    用电池的时候是低电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