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三星R23机器 能启动 进XP滚动条跑的飞快 速度能比正常的要快上五六倍 求救

楼主(2011-10-13):
三星R23机器 能启动 进XP滚动条跑的飞快  速度能比正常的要快上五六倍

进去以后 任务管理器里面 查看CPU使用率和内存占用方面 都刷新快的吓人(级别是普通的、进PE效果也一样)

上机器 一开始拿过来是待机短路 昨天换了几块管子以后好了 试了一下其它的都正常以后 就测试了一下  又发现风扇有点响

今天早上拿过来给风扇加点油过以后不响了 但是就出来这问题了

在拆散热片以后北桥上面有一个电容脱了 清理了一下点 又重新焊上去 问题依旧(AMD RM600ME芯片 开机热 过一段时间北桥手放不上去 烫的厉害)。

问了几个同行都说没遇过这种问题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是啥子问题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点评):
有结果了分享下

网友:
我遇到过,你到BIOS里看时间是不是一会正常,一会特别快,如果是的话,建议加悍南桥,如果不行换个试试,我是加悍OK的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呢     楼主有结果发出来哈

网友:
北桥烫手,实在没思路就干北桥吧

网友:
进BIOS里看时间   跟你说的情况是一样的   不过是   特别快 有时停顿  又特别快   一秒能跑十多个数值

看样真是南桥的问题了 。谢谢了  SB600的桥真TMD的热

网友:
嘿。那这个机器是不是用起来很N啊。速度这么快。是不是BIOS有问题,刷个试试。楼主记得分享成功哈

网友:
遇见过,实时时钟异常,杀SB

网友:
有哪位兄弟有R23的点位图的?刚才观察了一下南桥被别人飞了一根线 还掉了一个电阻 我查一下。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实时时钟电路故障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南桥虚焊  手压南桥时针变正常了。

SB600害人啊~~~~

网友:
好经验额!下次碰见这种情况!直接拿南桥开刀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收藏了

网友:
南桥RTC时钟不正常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块红色845硕泰克的主板。跑3D mark2001 飞快的,且有点卡。最后发现是时钟旁边的跳线跳错了。

网友:
这个故障真的头回听说,以后知道了,不过三星的板子做BGA要小心哦,这个可是很容易变形的,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