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能帮我一下

楼主(2011-10-13):
我这里一台 ASUS z99D 的机器修完显卡 出现了要输入开机密码的情况  听说有什么密码对照表 希望有的大哥能给小弟一份 或是 告诉我这台机器对应的密码 System Date 06-25-2008  谢谢了

网友:
帮我一下吧

网友:
是BIOS的密码吧  9AA0HBAB  你试试

网友:
是BIOS密码还是硬盘密码,硬盘密码不用考虑了,没法弄!BIOS如果找不到密码对照表,好吧,拿芯片下来刷BIOS

网友:
01BL9ABB
这个试下

网友A:
2008-06-20        AOCA1HBA
2008-06-21        4BO1A1AA
2008-06-22        44B0BADA
2008-06-23        HAAAABBA
2008-06-24        HALA4LAA
2008-06-25        01BL9ABB
2008-06-26        0OADBBBL
2008-06-27        OLCABLAD
2008-06-28        LAO1A9BD
2008-06-29        LCB00A2B
2008-06-30        BAL0ABAB

网友:
密码是不是客户自己设的啊?

网友:
还是华硕好 不像别的机器那么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8-06-20        AOCA1HBA
2008-06-21        4BO1A1AA
2008-06-22        44B0BADA

密码对了 但是现实checking nvram。。

网友:
密码对了 但是现在显示 checking nvram

网友:
checking nvram
可能是BIOS程序出错了   你放电试下  重启能进BIOS设置不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我把BIOS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