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1-10-13):
cq40 不定时死机 LA-4103P 主板 有个现像 就是 总是会弹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USB什么都没插) 插上USB设备也都可以用 但还是会一直的弹出 一二十分钟就死机 换过南桥没用 USB 5V供电正常稳定

网友:
我帮你顶下好了

网友:
USB包括摄像头啊 这些的,实在不行你就裸版一件一件加上去

网友:
换了南桥的话是不是有外设数据线短路

网友:
AMD的还是INTEL的呀  AMD的U容易坏  INTEL的修的少

网友:
查一下USB48兆的时钟对不对,有可能损坏。

网友:
看看48M时钟了

网友:
我碰到过戴尔的一台笔记本,具体什么型号我不记得了,那个就是USB可以读u盘,没一点问题,但是USB鼠标插上去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我换过南桥,没用!故障依旧。usb供电也正常!实在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1-10-14 18:13):
换过N个了!

网友(点评):
你鼠标有问题吧,有没有想过换1个鼠标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  是内置的摄像头有问题 它的几根线跟屏线是一个插口 所以没太在意 去掉摄像头不在死机了

网友:
有时候真的给这些奇难查证给弄晕了~

网友:
可以先换下时钟芯片,试试;不 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