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30开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1-10-13):
一台hp6230能开机正常适用,但是不能正常关机,点关机后自动重启,最后只能拔电池,系统装过pe试过都一样,那位师傅见过此怪问题,麻烦指点下,有点怀疑是南桥虚焊,求证~~!

网友(点评):
先加焊南桥试试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BIOS 不行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DELL1200这样的故障,桥是HBM的,补了一下OK了

网友:
bios换过了 还是一样 没法了

网友:
COMS电池放电了吗?南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
干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主板电池放电,不行就做南桥吧

网友:
先看网卡有没有问题,网卡坏会这样!此机遇到过雷打网卡会,不能关机的。直接摸下网卡蕊片会不会发烫。。。。再不行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