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工业设备维修基础知识(一)步进电机

楼主(2011-10-13):
前言
  机械、电机控制是工业自动化的基石,我们网站作为国内最大的维修技术网站,在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却十分匮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成本的不断增加,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代替解放人力劳动,工厂里各种自动化控制设备不断孕育而出。
  各种行业、各个领域大量的使用这些电子机械设备,每年这些设备的保养维护将是个非常巨大的市场。然而,这个市场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它需要非常丰富的电子(单片机、上位机程序、控制理论)、机械理论等基础知识,有些场合甚至要求维修人员具有开发设备取代原部件的能力;还有就是社会关系(至少能让客户信服你有能力修复设备的关系)。这对当前一个维修工程师来说既是他们的机遇和使命,也是对他们的考验。

一、认识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按设定的方向,每收到一个脉冲就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步距角)的特种电机。
  有一个脉冲就转动一下,这过程也被简称为:一步。因此,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多少来控制步进电机转子的角位移量(转动的角度大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二、步进电机的机械构造
  步进电机在构造上有三种主要类型:反应式(Variable Reluctance,VR)、永磁式(Permanent Magnet,PM)和混合式(Hybrid Stepping,HS)。

  * 反应式
  定子上有绕组、转子由软磁材料组成。结构简单、成本低、步距角小,可达1.2°、但动态性能差、效率低、发热大,可靠性难保证。

  * 永磁式
  永磁式步进电机的转子用永磁材料制成,转子的极数与定子的极数相同。其特点是动态性能好、输出力矩大,但这种电机精度差,步矩角大(一般为7.5°或15°)。

  * 混合式
  混合式步进电机综合了反应式和永磁式的优点,其定子上有多相绕组、转子上采用永磁材料,转子和定子上均有多个小齿以提高步矩精度。其特点是输出力矩大、动态性能好,步距角小,但结构复杂、成本相对较高。
  按定子上绕组来分,共有二相、三相和五相等系列。最受欢迎的是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约占97%以上的市场份额,其原因是性价比高,配上细分驱动器后效果良好。该种电机的基本步距角为1.8°/步,配上半步驱动器后,步距角减少为0.9°,配上细分驱动器后其步距角可细分达256倍 (0.007°/微步)。由于摩擦力和制造精度等原因,实际控制精度略低。同一步进电机可配不同细分的驱动器以改变精度和效果。

三、步进电机相关参数

  * 细分驱动
  将“电机固有步距角”细分成若干小步的驱动方法,称为细分驱动,细分是通过驱动器精确控制步进电机的相电流实现的,与电机本身无关。其原理是,让定子通电相电流并不一次升到位,而断电相电流并不一次降为0(绕组电流波形不再是近似方波,而是N级近似阶梯波),则定子绕组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合力,会使转子有N个新的平衡位置(形成N个步距角)。

  * 旋转编码器
  旋转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转速的装置,光电式旋转编码器通过光电转换,可将输出轴的角位移、角速度等机械量转换成相应的电脉冲以数字量输出(REP)。它分为单路输出和双路输出两种。技术参数主要有每转脉冲数(几十个到几千个都有),和供电电压等。单路输出是指旋转编码器的输出是一组脉冲,而双路输出的旋转编码器输出两组A/B相位差90度的脉冲,通过这两组脉冲不仅可以测量转速,还可以判断旋转的方向。
(待续)

网友:
这可是好资料啊,得往这方面研究下!!!

网友:
现在企业到处都叫民工荒、西部大开发、国家在要求经济转型,这将加快自动化进程。可预见,目前工业设备的维修维护方式也必将出现大的变革,才能根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一些网站,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们通过实际改造、维修一条生产线为案例(由于技术垄断、部件缺乏、设计问题,造成停产设备荒废多年),让投资上百万的设备、生产线得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极大的触动了工程人员的热情,也给我们网站的高端维修人员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网友:
很好~!十分有用的扫盲资料!

网友:
“步进电机”怎么这么熟呀,好像学校用的油印机上用到的呀,我以前修这种机器,现在手上没有这些大客户了。

网友:
鼓掌! 上茶! 点烟! 放一曲班得瑞的“清晨”,慢慢阅读~~~。

国产伺服、步进都有生产,好处不言而喻,坏处就是开不住,骨子软。大家都会做,就是做不好。

见识了某国内一流的步进驱动器,发现还是抄袭。有个别品牌还会自己干扰自己,期待高品质产品出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