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I/0芯片

楼主(2011-10-13):
各位师傅,这几天练习焊接I/O芯片,固定好后,引脚上,上满锡,托锡,怎么感觉不太好托呢,也不知是引脚锡多的原因,还是锡不好,可是用同样的锡丝焊接U盘FLASH芯片,或者笔记本的FLASH小芯片也是引脚间距挺密的,引脚上堆满锡,就挺好托锡了,烙铁用的是安泰信AT938。温控设在360左右,温度高于380烙铁头易氧化的快,所以一般焊接引脚比较密的芯片温度设在360--370之间左右,就是焊主板I/O芯片,不好托锡,也感觉可能是锡不好易化,锡多的原因,锡上的太少的话,没办法托锡,反正就是托不下来。请问各位师傅你们焊I/O芯片怎么焊了,看了饼哥的视频,人家不是用的加锡的办法,是用烙铁沿着引脚边过一两下,可我不会那样焊啊,也是用的是刀头烙铁。用风枪吹焊吧,担心芯片坏了,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各位师傅你们是怎么焊接这个芯片的啊,引脚能对齐了,就是托锡不行,用的助焊剂是焊宝。

网友:
我今天换成功了一个ITE的IO 开始用风枪吹,有很多腿没焊上,助焊剂不好用,拖焊最好用的是松香,楼主可以试一下。我用松香拖了一遍再开机好了。

网友:
先一边对好脚、然后再对好另外的。这玩意要多练。。。。风枪。

网友:
这个要多练,慢慢来

网友A:
用松香,我用的是焊宝。这两种不一样吗。

网友B:
首先焊盘要处理好,焊盘四周灰尘清干净,上点焊膏,再用烙铁稍上点锡拖平,做到不连锡,没有毛刺,每个脚都有光滑的一层锡就可以了。

其实焊盘处理好了,只要IC的脚没有严重的变形,不平整的话, 完全可以用风枪把IO吹上去了。

如果觉得不保险,要用烙铁拖, 就先对齐四个脚, 把四个脚先焊住。 然后把烙铁擦干净, 不要留锡在上面。 四周上点松香水或是焊膏,慢慢拖过去就行了。 一般是不会连锡的,有连的地方沾点松香刮一下就干净了。拖完一边再清干净烙铁,拖另一边。

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风枪温度高了会把IO搞坏。 只要不是对着一个地方猛吹,加热不均匀。 温度高点也没太大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松香,我用的是焊宝。这两种不一样吗。

焊宝比松香好用
焊接视频看这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318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焊盘要处理好,焊盘四周灰尘清干净,上点焊膏,再用烙铁稍上点锡拖平,做到不连锡,没有毛刺,每个脚都 ...

好的,谢谢你,明天了再按你说的方法试试,觉得你说的办法挺有道理的,和饼哥的焊接视频说的一样。堆锡焊接的方法,不可取。焊个I/O能累死我了,呵呵。谢谢。

网友:
这个要多练     练得多了就好了

网友:
看了月饼哥的视频了。楼主也去看看吧。看来焊接还得好好练啊。

网友:
我也是焊不好,都连到一起了~!我买了好点的焊锡还没回来~!~

网友:
练得多了就好    努力啊

网友:
细心加细心啊,我一般焊完会拿镊子去检查有无虚焊

网友:
还是需要多练练焊接!

网友:
    一个I/O  我不上助焊膏,四边加满锡   最多不超过2分钟。   呵呵。

网友:
那是一技术活哦     那是量出来的    自己掌握窍门

网友:
对于引脚多密的,用热风枪直接吹又美观,完后用表笔拨一下看有没有空焊的

网友:
PCI的单独网卡上面芯片和I/O芯片长的一样吧,为个么我用烙铁加满锡托焊单独网卡上面的网卡芯片挺轻松的托焊呢,一换到加满锡的主板I/O芯片就感觉烙铁怎么就好像不对劲似的,好像锡化不动似的,烙铁的温度都380度左右了,再高的话,烙铁氧化的快。

网友:
焊宝比松香好用干净

网友:
手工是要慢慢练的,,,不要急

网友:
6#的方法不错。我也是这么弄的 。呵呵。还没有遇到虚焊过的呢。

网友:
各位的真知灼见让偶开眼了

网友:
本人最后也是采用六楼的方法焊接I/O芯片,采用风枪加焊,最然检查引脚是否虚焊,有的话, 用烙铁或风焊再补焊,一般风枪吹上去的话,一般很少有引脚虚焊,焊接EC芯片,觉得用烙铁托锡焊挺好的。不知为什么,一焊接到网卡芯片或I/O芯片就不行托焊了,感觉锡不流动。温度高点也不太好托。所以焊主板I/O芯片用风枪。

网友:
能把哎偶焊好,其他的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