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的17寸液晶没有12V5V输出

楼主(2011-10-1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液晶,不通电,拆了.一查12V,5V没输出.再查大电容有300V,看一下启动IC是LD7552BN,这个IC的引脚定义是:
1:GND,2:COMP,3:VCC,4:RT,5:NC,6:CS,7:VCC,8:OUT.请问那个是启动脚呢?
还有就是:通电是,IC各个引脚的电压都是0V,请那位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一下没有断路,开路,启动电阻有没有烧坏,如果没有就换LD7552BN

网友A:
检查一下启动电阻有没有问题!如果正常那就是芯片坏

网友:
没有断路,也没有开路,启动也没有坏,LD7552BN我也换过了,还是一样..郁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启动电阻有没有问题!如果正常那就是芯片坏

请问你看这个IC那个引脚是启动脚呢?

网友:
串几个电阻接+300v的那个脚。

网友:
你检查一下300V是不是经过一个电阻到第3脚的啊,如果是就是它了

网友:
你查一下3脚和7脚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你就往回跑电路看看是不是启动电阻坏啦!!

网友:
LD7552的 3脚是启动 7脚是持续供电 也有的电路设计成3、7脚并联在一齐做VCC

网友:
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启动电压都没有过来  你 查查300出来后有两个1M的电阻分压到IC的   看这两个电阻有没有开路

网友:
直接换一个芯片就是了,这种芯片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