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排线接触不良的解决经验

楼主(2011-10-13):
前一段时间修了一台19寸显示器,花屏,1024*768时几乎看不出有故障,超过这个分辨率,就能看到明显的花屏,当时清了一下排线好了,为了以防后患,在屏线下边还加了双面胶,然后上边用胶布固定了一下,修好拿走了。没过几天又出现同样的故障,清了一下又好了,不知现在怎么样了。还有一台26寸的液晶电视也是屏线接触不好,修好后又出现同样的故障。想问问大家都是怎么解决屏线接触不良的,学学经验

网友(点评):
换全新排线,排线不贵,你一次备他给10条够用很久了.

网友:
换新的屏线试一下,有些不是接触不好,而是排线金属面氧化,或者另一端氧化。

网友:
有道理,我们这里新的买不到,为了一根排线又不值得淘宝

网友(点评):
为了一根?你卖一打嘛!我就备了许多,又不贵,碰到这种情况,十分钟搞定,放半天后再给客户!

网友:
用硬的东西轧轧屏线口 牢固些就好了

网友:
剪好一小块硬塑片 如废的液晶保护膜之类的薄片,先插入屏插座内下方,胶带固定好薄片。再插上屏线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新线了。

网友:
在原来的表面上一层薄薄的锡。

网友:
看样最好还是换线了

网友:
用除锈笔擦一擦 上好了 用704固定

网友:
除锈笔是什么东东,没用过

网友:
把烙铁温度调到250.在排线头上渡一层薄薄得锡就OK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好经验,以后试试

网友(点评):
此法感觉不是太好,容易把线烫坏,焊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