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不开机的主板,修到能开机了,内存却一直不过,急急急!

楼主(2011-10-13):
一块华硕A7V600-F主板,本来不开机,发现I/O参与开机,先是换个I/O,可是短接还是没反应,又经测量 是5VSB与PWSW之间的一个101电阻断路了,更换之后直接就能开机了,
但是现在内存一直不过,内存供电2.5V也有。主板原来有两条内存 我一条一条试,并且用橡皮使劲擦,用毛刷刷内存槽,风机吹,都不行,我又拿我们自己的内存,又试了两根还是不过,诊断卡一直跑码9F ,小喇叭不停地滴滴报警,
我一急把内存旁边的6个6.3V的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 没招了,求高手给个建议,下步该怎么做??
我还想问一下,假如我换的I/O其中有一个脚没有接触好 会不会导致内存一直不过?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主板

网友:
为什么我用手机拍的照片上传不了   呜呜呜~

网友:
终于能上图了 内牛满面啊,可是为什么内存一直不过啊? 内存供电2.5V也有啊,究竟会不会I/O某个脚没有接触好呢?

网友:
谁坐沙发谁发财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吧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460276#lastpost

网友:
排阻有问题不    查查     没有问题的话    刷bios    试试

网友:
不一定是内存本身的事情。你用阻值卡试下内存的工作 条件。我手上就有块板因为smbclk没出来不工作的!跑码23不动!鸣三声!

网友:
io   虚焊 内存不过是很有可能的 楼主为什么不来张io的靓照

网友(点评):
快下班了,我急急忙忙的拍了几张 嘿嘿,那我明天在把I/O的脚再加焊一下

网友:
内存时钟正常吗
其AD线正常吗

网友(点评):
这个我要学习下,从来没有量过 ~~

网友:
刷BIOS啊。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测内存工作条件,如果正常就刷一下BIOS,还是不行就干北桥。

网友:
压北桥有没有反应?

网友(点评):
好主意,我明天先压压试试

网友:
刷个BIOS 再不行换个462的CPU看看,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IO有问题也会导致不过内存的啊

网友:
可以换过IO试试。IO坏会到时循环泡C1 在说你换过IO 看看是否换好

网友:
IO没焊好是导致不过内存的··还有就是BIOS    北桥也有可能

网友:
搞定了,是I/O我没焊好 晕了 今天早上用镊子轻微的一个脚一个脚的捣捣,捣了一半就发现有三个角没接触好,我用烙铁一加焊,内存直接过了,一上显卡亮了,哦也~~~  哈哈 开心

网友:
焊功有待加强呀。

网友:
都是那时候过来的

网友:
焊功,,很重要,,这拖焊技术,LZ要多练练了

网友:
先插打阻卡,测下工作条件,AD线 一个个打阻 要是都正常刷下BIOS 试下,

网友:
无语 服你啦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呢

网友:
焊功要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