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怪毛病

楼主(2011-10-13):
一故障主机,不识别鼠标,桌面有标记,与驱动无关,圆口,USB都不行是什么原因高手想想办法

网友:
应该是主板键鼠口供电不良,重点查鼠标口排容

网友:
以前,有种V星478的主板有这通病,忘记型号了

网友:
系统重装过没有?是不是中了木马,被远程控制?你PS/2和USB都不能用 这种情况很少见,如果这样的话,那你U盘和移动硬盘也会用的很奇特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
重装过系统试过吗  如果重装了系统还有这个问题才能算怪毛病

网友:
供电电路或南桥有问题。。。。。。。。。。。。。。

网友(2011-11-12):
鼠标排容,供电,换

网友(2012-07-12):
来看看这样的问题

网友:
插其他USB设备正常吗?如U盘

网友:
会不会你的电脑在假死 啊